求教另一种连接结构

楼主(2019-03-19):
锻压机的顶出机构,目前我只想到顶针与顶杆通过螺纹连接,但是不同锻压件需配套不同长度的顶针,因此,顶针频繁更换,会经常磨损顶杆螺纹牙,一旦螺杆需要更换需在底下拆掉液压缸,好麻烦

附件

附件

网友:
装一个液压缓冲器呢?

网友:
你需要是是一个可以调节长度的顶针,换成一个电缸

网友:
大神多,学习了

网友:
能不能中间再加一节过渡的,连接顶针和顶杆,减少顶杆那块的拆卸次数

网友:
可调节长度顶针

网友:
最好设计成轴向可调节机构,最好是能方便拆卸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