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往复运动机构

楼主(2019-03-19):
师傅们大家好,今天去车间看了一个航空铝模的产品,我看师傅们都是拿着砂纸来回磨,很费时。问了问产品要求粗糙度1.6,纹路需要是直来直去的,不可以用气磨机磨,这样纹路是延圆周的。一个产品需要一个人一上午的时间,所以想给设计个工装。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需要有直线往复运动,行程在0~500mm,机构前头加砂纸,在型腔(直径在50到200mm不等)中磨。最好在一个行程结束后退出来旋转一定角度再进去磨。

网友A:
你先考虑一下产品是不是真的需要用机械磨,机械磨会不会影响产品价值

网友B:
电缸行不行,旋转靠机构让铝膜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考虑一下产品是不是真的需要用机械磨,机械磨会不会影响产品价值

我是问了师傅才决定做这个的,机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缸行不行,旋转靠机构让铝膜旋转

铝模不规则师傅,他的型腔只有一部分是直的,旋转够呛

楼主:
师傅发个链接吧,这样无法观看,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考这个设备,只需要在工作台部分加装一套自动旋转装置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发个链接吧,这样无法观看,谢谢

看不了视频吗,不会搞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了视频吗,不会搞这个视频。。

师傅你是怎么搜索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发个链接吧,这样无法观看,谢谢

发个图片看看吧

楼主:
谢谢您,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淘宝搜索拉丝机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机构,而且拉丝机也无法实现我的功能

网友:
大神多,学习了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D:
这个打磨的旋转速度还是要很快的,移动另外增加机构实现,所以至少需要两个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磨的旋转速度还是要很快的,移动另外增加机构实现,所以至少需要两个动作。

只要旋转  打磨时往复直线的话  纹路怎么才能达到直线  肯定是螺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磨的旋转速度还是要很快的,移动另外增加机构实现,所以至少需要两个动作。

可能我没说明白,如果打磨旋转的话纹路就是延圆周的了,我要的纹路是延轴向的,所以不需要旋转动作,只需要在型腔中往复运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旋转  打磨时往复直线的话  纹路怎么才能达到直线  肯定是螺旋的

可以这么理解,用手拿着一块纱布延轴向来回打磨,那么他的纹路就是直线的啦

网友:
浙江直线导轨产销处 专业自主生产:和上银完美互换的直线导轨,滑块、滚珠丝杆、光轴等产品。本厂价格合理,库存充足,货期短,产品定位精准、性能稳定、经久耐用。
欢迎咨询qq:2162759503 手机:17357801259(微信同号) 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F:
你这个型腔是圆的吧,那么圆度要求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型腔是圆的吧,那么圆度要求高么

圆度已经加工中保证了,现在的任务是粗糙度要求1.6,其次是纹路必须是延轴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圆度已经加工中保证了,现在的任务是粗糙度要求1.6,其次是纹路必须是延轴向的

这个好办啊,一个分度机构一个往返机构(形式可以很多连杆机构,气缸等),每次往返一次转动一定角度,再搞一个升降平台根据不同工件直径调节相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办啊,一个分度机构一个往返机构(形式可以很多连杆机构,气缸等),每次往返一次转动一定角度,再 ...

哈哈,咱俩想法是差不多,不过我想的是利用齿轮齿条传动做往复直线运动,而且齿条两根,这样的话把设备放中间两头可以同时打磨工件,不过这个只是目前的想法。
关于型腔,需要直径50~200mm,我打算用个圆筒状的贴上纱布,用弹簧将其压缩放在型腔中,通过摩擦力来打磨。但是直径跨度较大,想做两个打磨头。不过没想好怎么通过弹簧来实现这个。您觉得呢?

网友:
来个链接,兄弟

网友:
你的产品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咱俩想法是差不多,不过我想的是利用齿轮齿条传动做往复直线运动,而且齿条两根,这样的话把设备放 ...

你用两根齿条是想用一次性打磨两个工件?

网友:
往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