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9-03-19):
各位大侠!您们好!
现在有一个机械转动装置,自重约有200kg,垂直安装,要求2秒旋转120度,选用多大的伺服电机呢?减速比多少合适?

网友:
还得看结构形式,力臂参数

楼主:
如图,我要在上部安装伺服电机及减速机,要怎么选?

网友:
这么大负载要加减速机的。

楼主:
减速比50:1够了么?

网友:
电机连接的事圆盘么?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