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运动的电机扭矩和功率的计算求教

楼主(2019-03-19):
大家好,我们设计遇到这么一个结构,想请教一下怎么计算电机的扭矩和功率,因为转动过程中,负载相当于是变化的。
@晓昀

网友:
最好加个配重的  惯性平衡

网友:
是不是要考虑减速机速比,电机有个公式是T=9550P/n(不知道对不对),时刻关注该贴~

网友A:
取连杆与导轨最大夹角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连杆与导轨最大夹角计算

你指的是哪个连杆?能说的详细点吗,这个负载是变化的,工作半径也是变化的,电机输出扭矩转化的分力都是变化的,我自己不清楚怎么计算了。

网友(点评):
连杆就是你标注的细长连杆,R*G(t)/cosθ*sinβ θ细长连杆与导轨中心线夹角β细长连杆与曲柄夹角R曲柄半径G(t)变化负载

网友(点评):
在sw里面对这些参数建立传感器,列出方程式优化出最大解即可

楼主:
没人懂吗?

网友B:
减速箱上黄色的转臂长度要知道,扭矩就是50x9.8X转臂长度x1.3的安全系数。再通过减速比就可以算出电机的扭矩。
电机的功率就是Tn/9550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安全系数要看你设备所在行业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箱上黄色的转臂长度要知道,扭矩就是50x9.8X转臂长度x1.3的安全系数。再通过减速比就可以算出电机的扭 ...

你这个模型简化的思路和计算思路就不对,这个负载和工作力臂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在选用电机时都是按最大的负载算的

网友(点评):
负载虽然是变化的,但只按最大的位置计算,最大的负载没问题,其他位置肯定没问题,不能一起分析

网友:
你这个其实曲柄摇杆机构,曲柄长度,与滑块的行程和偏置距离有几何关系;连杆长度,与滑块运动极限位置到曲柄中心距离,这些都需要知道。

网友C:
楼主请再给个俯视图。

网友:
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机构,干嘛不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再给个俯视图。

已上传,帮忙看看从哪里入手计算,有人建议用虚位移法。

网友:
为什么不用盘要用杆?

网友D: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这个机构,对于电机来说,输出扭矩随着角度的变化在变化,自认才疏学浅,数学学得也不好,没办法给出具体的对应公式

索性退一步来进行定性分析

为方便计算这里假定:黄色杆的长度为50CM(楼主自行更正)

首先进行简化分析,黄色杆0度~180度的区间,利用做功的原理,50公斤重的负载,在8秒内上升了1米

则,
负载获得的势能Ep=mgh = 500 焦耳

负载此时的动能为0

则,电机在8秒内总共做功500 焦耳,平均功率P = W/t = 62.5 瓦

黄色杆的180度~360度区间,电机不做功,没有输出

综上,按照无摩擦无损耗的理想情况,电机有62.5瓦就足够了。但是实际上,摩擦是存在的,即使是空转情况下,电机的基础损耗也是有的。

同时,电机实际的输出是动态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扭矩超过电机最大输出扭矩,电机机会停转。因此仍需校验电机的最大输出扭矩,仅凭感觉,我们也知道,在0度~90度的区间内,电机的输出一定是大于62.5瓦的,如果寻找电机扭矩的最大输出点,这个只能求助数学高手了。

综合平均功率和最大输出扭矩,我想,一个比较严谨的选型过程就完成了。

当然,如果只是粗算,拿上面计算的到的平均功率乘以一个拍脑门的系数,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想提醒楼主的是:如果对升降的平稳性有要求,电机减速机最好选择带自锁的,这样就不会出现0度~180度速度慢,180度~360度速度快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这个机构,对于电机来说,输出扭矩随着角度的变化在变化,自认才疏学浅, ...

你这个算法挺新颖的,从做功的角度考虑也是一种思路,不过算下来误差比较大,
至于你说的电机带抱闸这是必须的,但是你说在180°到360°运行平稳是因为这个抱闸,这点是不对的,
只要电机在转,抱闸就必须打开,这时抱闸已经失去作用了,抱闸是断电时起作用,
这个机构上升时负载做的是负功,也就是克服负载做工,下降时也就是180°到360°时,负载做正功,
这个时候如果负载很大会带着电机加速掉落,所以电机自身的扭矩一定要大于负载扭矩。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是抱闸,而是减速机的自锁。电机的抱闸只有在断电的情况下才有用。所以加不加, 没有区别

网友E:
仿真模拟了下 电机那边的摆杆长80mm, 大概需要45N.M的扭矩,在选个减速机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模拟了下 电机那边的摆杆长80mm, 大概需要45N.M的扭矩,在选个减速机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

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

2015

网友:
这个结构不好,很可能会发生电机憋死的情况
例如连杆竖直成一条直线状态。黄色的摇杆的输出力与半径垂直,同时也与摇杆垂直。
就是说对滑块竖直向上的分力几乎为零。或者说,摇杆需要十分大的扭矩才能带动滑块向上运动。
若是负载在此位置静止。想再由静止变为运动,非得憋死。

网友(2019-06-10):
同问,这个问题,不过我的电机已经确定了  ,负载如果太大的话 倒是可以缩小一下,又能力的大佬来帮帮我啊,非常感谢qq:921469582

网友F: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