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弦的夹紧方案

楼主(2019-03-19):
我们有一个铁片,厚度约为1到2mm,现在要把一个钢弦固定在膜片正中间,且垂直与膜片。现行方案是在加工铁片时留一个凸台,然后打孔,将钢弦穿在夹头上,利用压力使三者结合,可是精度有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草图

草图

补充内容 (2019-3-19 17:30):
最左边的是钢弦,中间的是夹头(主视图和左视图),最右边的是膜片(钢片),主视图和左视图,现在想把弦固定在膜片上,我们现行的方案是冷压焊,感觉夹紧力不强,希望改进,要求是把弦固定在膜片上,方法任意

补充内容 (2019-3-19 17:31):
不一定要用夹头 只要固定的上即可,体积小,易行的方案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好像问的不清楚,指代不清,哪个是铁片,哪个是膜片,钢弦又是啥样的?你上图中分别是什么?装完之后又是啥样?你现在装完有啥问题?精度要求是啥?最后想达到啥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好像问的不清楚,指代不清,哪个是铁片,哪个是膜片,钢弦又是啥样的?你上图中分别是什么?装完 ...

一脸糊,钢铉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好像问的不清楚,指代不清,哪个是铁片,哪个是膜片,钢弦又是啥样的?你上图中分别是什么?装完 ...

膜就是钢片,钢弦就是左边的线,插进中间的夹头里面,再把夹头固定到膜片中间的孔里,现在相对工艺进行改进,或者换一种方案,要求就是抓紧力强,体积小,方案易行

网友B:
来回看了3遍,没看懂你想说什么。铁片、钢弦、膜片你好歹在图上标一下呀。

不清不楚的让人怎么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回看了3遍,没看懂你想说什么。铁片、钢弦、膜片你好歹在图上标一下呀。

不清不楚的让人怎么回答你。

我补充的内容就是说明,没什么经验,发的帖子比较烂,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膜就是钢片,钢弦就是左边的线,插进中间的夹头里面,再把夹头固定到膜片中间的孔里,现在相对工艺进行改 ...

“抓紧力强”到底是多强?
钢弦载荷有多大?
要求的连接尺寸是多少?
膜片尺寸是多少?
钢弦直径是多少?

网友C:
一根弦固定在膜片上类似于老中医挂线搭脉,刚性要强,传递灵敏度才高, 是吗?首先要消除波动分力,故焊接是不可取的.易产生疲劳断裂.最好是正交刀口叠加连接,复杂了,复杂了.

网友D:
配合间隙有较高的要求,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网友A:
好像看明白你说的了。还好像很简单:夹头外圆要有尺寸公差,钢片内孔也带公差,装进去形成所需要的配合,就OK了!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上述两个件加工精度难以控制的话,装进去后用胶水固定行不?(用工装保证位置精度,然后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力强”到底是多强?
钢弦载荷有多大?
要求的连接尺寸是多少?

简单点来说就是我需要把钢弦与面向连接,钢弦大概0.25左右,可以不使用夹头,需要的是把钢弦固定住,垂直于膜片,能够捕捉膜片的形变,产生振动,并没有固定的方案,我画的只是现在的方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弦固定在膜片上类似于老中医挂线搭脉,刚性要强,传递灵敏度才高, 是吗?首先要消除波动分力,故焊接是不可 ...

是的,膜片与钢弦连接起来,膜片形变,钢弦就会振动,需要的是能保证连接程度,而且不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合间隙有较高的要求,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我们采用过度配合,冷压焊,直接压起来,但是振弦的精确度不高,另一端固定时同轴度也难以保证。这个仪器精度要求很高,所以才来请教诸位大神。用不用夹头都行的,我们学要的能把钢弦与膜片连接,然后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明白你说的了。还好像很简单:夹头外圆要有尺寸公差,钢片内孔也带公差,装进去形成所需要的配合,就 ...

能传导膜片的形变给振弦就行,并且振弦不能动,需要固定住,可以细说你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弦固定在膜片上类似于老中医挂线搭脉,刚性要强,传递灵敏度才高, 是吗?首先要消除波动分力,故焊接是不可 ...

1.膜片的形变能传递给振弦,让振弦产生振动;2.振弦需要诶固定住,由于精度要求较高,所以冷压焊的产品不能让人满意,另一端固定后,同轴度不够,而且感觉上贾经理似乎不够。用什么方案都行,只是需要这两个条件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传导膜片的形变给振弦就行,并且振弦不能动,需要固定住,可以细说你的方案吗

刚才我说了两个方案,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楔紧联结,内孔做成锥孔,夹头做成锥形,装进去正好夹紧钢弦!类似镗床的镗杆的联结,莫氏几号联结,我说清楚了吧?

网友(点评):
还可以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说了两个方案,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楔紧联结,内孔做成锥孔,夹头做成锥形,装进去正好夹紧钢弦!类 ...

谢谢你的方案,我去试试,商量一下,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