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零件中的草图,在部件中是否可见并且使用?

楼主(2019-03-19):
Inventor零件中的草图,在部件中是否可见并且使用?

网友A:
您是替别人问的吗?

网友B:
可以使草图可见,不能被直接使用,可以被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替别人问的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草图可见,不能被直接使用,可以被投影。

是的,我目前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一个使用inventor不久的人来说,期望能直接共享草图,不用再投影了

网友C:
这个不像是UG,有3D草图,这些软件都只有2D,所以看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那您自己是不是试过呢?结论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自己是不是试过呢?结论怎样?

结论和三楼一样,既:可以使草图可见,不能被直接使用,可以被投影。我在部件中先新建一张草图,然后用零件中的草图投影过来,这样草图就可以用了,并且不用再新增一个参数了,但是依然要创建两个草图进行操作,如果只在零件中创建一个,在部件中如果也可以用的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像是UG,有3D草图,这些软件都只有2D,所以看不到的。

零件中的草图在部件中,只要设置可见性都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论和三楼一样,既:可以使草图可见,不能被直接使用,可以被投影。我在部件中先新建一张草图,然后用零 ...

我的感觉是:您表述的问题很可能不是您想要的内容。要不,您直接说明事情的原始条件和结果需要,中间怎么处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是:您表述的问题很可能不是您想要的内容。要不,您直接说明事情的原始条件和结果需要,中间怎么 ...

我的想法是 草图可以在一个项目内 都可以共享。目前来说,在单个零部件内部 各个特征之间 共享草图是可行的,也就是创建一个草图 可以供多个特征使用;那么,零部件内部的草图 在它的外部 即这个零部件 所在的 部件中(零部件的父级部件),是否也能可用?如下图:在一个筒身上 插入一个钢棒,我们需要在筒身上 切一个孔,以使钢棒能 插入进来,而钢棒本身 是通过草图拉伸实体得来的,那么 这个拉伸实体的草图 是否也可以用来切孔呢?

网友A:
您知道Inventor著名的“自适应”和“多实体”吗?
另外,您说的“我们”都有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Inventor著名的“自适应”和“多实体”吗?
另外,您说的“我们”都有谁呀?

自适应和多实体对于创建焊接件的确是非常的方便,但我这里力求参数化控制零件的尺寸和部件内的配合,配合采用iassembly工厂进行管理,自适应和多实体对于不同规格的同类型零部件的替换有较大影响,所以在参数过程中都进行规避了,而选择参数链接的方法。至于“我们”,陈老师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适应和多实体对于创建焊接件的确是非常的方便,但我这里力求参数化控制零件的尺寸和部件内的配合,配合 ...

原来这样。您一定用过衍生参数的数据关联吧?也“规避”了?

一般说“我们”,是一个代表多数人的意思,您这个是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您一定用过衍生参数的数据关联吧?也“规避”了?

一般说“我们”,是一个代表多数人的意思 ...

是的,衍生关联也是规避了。

嗯的,在这里用“我们”确实不太合适,我以为我的这种建模思想能被多数人接受呢(因为对其它建模思想理解不深),是我的见识较浅,让您老见笑了。

网友A:
我以为我的这种建模思想能被多数人接受呢?【我用Inventor时间可不短了,您说的这个“思路”还是头一次听说。祝您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我的这种建模思想能被多数人接受呢?【我用Inventor时间可不短了,您说的这个“思路”还是头一次听说 ...

谢谢,我也会逐渐了解更多思路的

网友D:
零件本身的特征变化,我已经定了规矩,尽一切可能不在部件环境中进行。

真不如多玩儿玩儿多实体零件。

你只要想好:我要建的多实体零件,就是一个由很多零件组成的、并且活蹦乱跳的一台机器的一瞬间三维截图。

这只要求你对布局草图的功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件本身的特征变化,我已经定了规矩,尽一切可能不在部件环境中进行。

真不如多玩儿玩儿多实体零件。

楼主已经明确,对于多实体模式已经”规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目前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一个使用inventor不久的人来说,期望能直接共享草图,不用再投影了 ...

你可以考虑用vba或者iLogic替你实现这一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用vba或者iLogic替你实现这一想法。

真的假的?您说的是设想还是现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您说的是设想还是现实?

我看过陈老师关于vba和iLogic的书籍,不知陈老师认为vba或iLogic能否实现这一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陈老师关于vba和iLogic的书籍,不知陈老师认为vba或iLogic能否实现这一想法?

重问:您说的是设想还是现实?

网友E(2019-07-21):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得很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