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方法来实现一个静态结构在长宽高方向上装配时都能调节尺寸(钣金件装配)

楼主(2019-03-19):
请教各位大牛,现在想设计一款静态的支撑结构,需求是要在长宽高的梁(立柱、横梁)上能实现尺寸可调(每次调整范围50mm或者更小),并且总范围很大,大家有类似的设计经验吗?或者好的idea说来听听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好实现,用铝型材做,长宽高的铝型材都提前做的很长,铝型材的装配是装在自带的槽上的,想调的时候,把安装螺栓松掉换个位置再装好就行了,想调几毫米或者几十毫米都可以!

网友B:
难道楼主说的是组合式货架?

网友:
针对具体问题,大家或许提出的建议更切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好实现,用铝型材做,长宽高的铝型材都提前做的很长,铝型材的装配是装在自带的槽上的,想调的时 ...

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铝型材还轻,能实现我要求的轻量化的目的,谢谢你的建议,可否推荐一下哪些公司的铝型材的选型册子能让我查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说的是组合式货架?

类似,功能是基本一致的,长宽高方向可调,并且轻量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铝型材还轻,能实现我要求的轻量化的目的,谢谢你的建议,可否推荐一下哪些公司的铝 ...

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我在上海,我刚向供应商要了一本样本,尚迪铝业,在上海松江的公司,以前没和他们打过交道,铝型材厂家很多,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功能是基本一致的,长宽高方向可调,并且轻量化

我说的铝型材是可以连续可调的,你说的货架好像不能连续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我在上海,我刚向供应商要了一本样本,尚迪铝业,在上海松江的公司,以前没和他们打过 ...

我也是上海,在浦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上海,在浦东

哦,相逢在这里,难得!我公司在中春路,七宝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相逢在这里,难得!我公司在中春路,七宝这里

我上家单位在华宁路那边,离你貌似蛮近的。我问问你说的这个铝业公司,让他们给我寄个选型手册,谢谢你

网友C:
要么是腰孔固定,要么是螺杆调节。

网友D:
能随意调节,还是螺杆比较好,想调多少调多少,铝型材不适合经常调节的。

网友:
想想小朋友的滑板车,把手也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腰孔固定,要么是螺杆调节。

我准备做的是框架型的结构(类似于长方体去掉下面一个平面这样子,四个立柱下面与地面固定),相当于是三个方向的框架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进行长度调节,螺杆调节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随意调节,还是螺杆比较好,想调多少调多少,铝型材不适合经常调节的。

也不是随意调节,隔50mm左右调节即可,关键是如何在保证刚度的情况下,还能进行尺寸调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便捷可实现的idea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随意调节,隔50mm左右调节即可,关键是如何在保证刚度的情况下,还能进行尺寸调节,不知道大家有没 ...

你这个框架应该有调节范围吧,高度范围是多少,宽度范围是多少,然后再看用什么合适。

网友D:
加工后的方管(方管上按照50mm的间距做孔,),配上U型或者口型连接件(连接件上提前焊接螺母,然后再连接件上拧上4.8级M10的螺栓),通过装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后的方管(方管上按照50mm的间距做孔,),配上U型或者口型连接件(连接件上提前焊接螺母,然后再连接 ...

这个方法目前我们的产品有在用的,项目现在要求降本、轻量化、更灵活,并且提出能不能用铝合金的才代替原来的钢铁材料,有点费脑筋啊,需要头脑风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