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动态怎么密封,温度大概在500°左右、

楼主(2019-03-19):
求组,各位大佬,轴动态怎么密封,温度大概在500°左右。

现在用盘根密封但是效果不太好,

各位大佬有啥好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在下感激不尽 。

网友A:
考虑一下迷宫密封加气密封一起使用,然后再加上你的盘根密封,三道密封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迷宫密封加气密封一起使用,然后再加上你的盘根密封,三道密封一起用

   谢谢大佬,大佬试过吗。

网友B:
要封的介质是液体还是固体呢?是否有腐蚀性?压差多大?线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封的介质是液体还是固体呢?是否有腐蚀性?压差多大?线速度多少?

  主要是气体, 有腐蚀性, 微正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大佬试过吗。

我们没做过那么高温度的,而且不知道你密封要求高不高,可以有泄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做过那么高温度的,而且不知道你密封要求高不高,可以有泄露吗?

  要求比较高, 不能泄露 。

网友:
石棉绳试过吗?

网友:
机械密封加动态石墨润滑,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液体还行,对气体效果很难保证

网友C:
楼主,能否看看你的使用工况和结构,如果密封做不到,试试改变结构避免密封

网友D:
机械密封加盘根密封,精度要求不能太高,示意图上来,免费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密封加盘根密封,精度要求不能太高,示意图上来,免费设计.

支持楼主的建议!也可参考往复式压缩机活塞杆的密封结构

网友:
气体旋转密封一直是难点,温度低点的用磁流体(低压)倒是最好的

网友:
密封处能不能考虑一下油冷却,类似汽车涡轮增压器的冷却?

网友:
高温阀门的阀杆密封  用的都是石墨   可以参考一下旋转接头的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看看你的使用工况和结构,如果密封做不到,试试改变结构避免密封

  改变不了了,直接成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密封加盘根密封,精度要求不能太高,示意图上来,免费设计.

  精度本来就不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密封加盘根密封,精度要求不能太高,示意图上来,免费设计.

  就是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就是因为高温膨胀,不好搞。

网友:
这么高温度的密封还没接触过,持续关注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你用在管道或阀门上的话,建议用柔性石墨金属缠绕垫,一般的304+石墨的话也可以耐温到-200℃---650℃。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