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问题

楼主(2019-03-19):
已知选定的电机为42bygh型的,如何知道带轮选型时候的功率和转速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末端负载的转速是多少?电机功率也应该从末端往电机端计算。条件也不足

网友:
功率和转速确定带的型号

网友:
看你需求的速度和负载。

网友A:
负载,转矩,减速比,是否需要变频调速,这样都是需要知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转矩,减速比,是否需要变频调速,这样都是需要知道的啊?

可以具体说说么,电机型号知道了,参数中没有功率和转速啊

楼主:
大神加个联系方式 我有问题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