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怎么做有做这类零件的吗

楼主(2019-03-19):
材料用铜 表面粗糙度在1.6

网友:
做注射针头类的公司应该是可以做的

网友:
这个得找精密机床或者仪表机床

网友(点评):
这种应该是拉制出来的,尺寸太小

网友:
直径0.2的钻头用过,20的长度是有的。

网友:
应该是拉出来的

网友:
找个注射针头切切就行了!

网友:
冷轧 冷拔

网友:
毛细管原材料,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开模挤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