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钻铣床主轴套里到底有几个轴承

楼主(2019-03-19):
床头箱分解完成,就是不知道主轴到底有几个轴承?看轴套里设计应该是前段是一大一小两个,尾部一个,但拆下的主轴就两个,前大后小,大的后面还有平面推力轴承和垫子,但这并没有什么用,感觉少了点什么?求大神指点

楼主:
白天要工作,照片晚上拍的效果不好

网友:
从第一张图片看,右边是两个轴承,右边那个小一点的好像是推力轴承,左端是一个轴承

楼主:
这推力轴承在里面感觉没什么大用,空荡荡的

楼主:
这根主轴好像不是整体,两段用螺纹连接,要不然那个大轴承是拆不下来的,后面的台阶比轴承内径大多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 杠杠的

网友:
内部还镶得有轴承,并且要增加轴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