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由3个不在同一线上的孔建立,很少见!

楼主(2019-03-19):
(图片)

网友:
挺好,有何不可

网友:
容易过定位吧

网友:
感觉这种设定基准的方式不太合理,最起码需要形成体系。

网友:
按照图纸标注,我理解这个零件应当是一个起密封作用的盖子,沟槽里面涂胶或者放置密封圈,来达到端面密封的效果

第一基准,显然是图中A基准指示的大平面,这个应当没有争议
第二基准是三个孔,是因为,三个孔是起固定作用的,定义这三个孔为第二基准,是符合安装要求的,对于机加工来说,也不会造成额外的困难。同时,可以满足设计基准,加工基准,装配基准,三者合一。这已经是最完美的情况了

图中同时标注了M圈作为B基准偏移的补偿,是为了降低大批量生产时的精度要求,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成本

这张图,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