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手抓子弹真的可行吗?

楼主(2019-03-20):
看过电影《功夫》的人
可能会记得火云邪神徒手抓子弹的剧情
那么在现实中
徒手抓子弹可不可以?

首先小编先介绍几个物理概念,在了解了物理知识后,再来考虑徒手接子弹是否行得通。

第一个是相对运动,它指的是一个物体对于另一个物体相对位置的改变。例如,坐在一辆行进的火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会发现火车外的景象会朝自己的身后运动,最后消失在远处。这是因为我们选取地面作为静止参考系,而我们在向前运动,所以地面上的物体都会相对于我们而言向后运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一辆向后开的车上,那么窗外的物体则是向前运动,这就是相对运动。

这都是假设某一个物体静止的情况,如果两者都在运动,如两辆并头前进的火车呢?这又要介绍另一个物理名词:相对速度。在物理学上“相对”可以划分多种情况,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简单的例子,即在平动惯性参考系下的相对速度,假设两者都是匀速或匀加速运动,二者并没有相对加速度。

例如,在接力赛交接棒的时候为什么接棒的人要先跑一段距离才接棒,而不是站在原地等棒到?就是为了在接棒的时候两个人的相对速度能小一点。如果两个人用相同的速度跑步,那么他们之间的速度就等于零,两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静止的,对于交接棒来说就非常方便。这就是在相对速度等于零的情况下的相对运动。

接下来讲讲徒手抓子弹的可行性。从上述的例子和说明中,我们可以猜出如果要徒手抓子弹的条件是什么。理论上,只要让你的速度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的时候,子弹相对于你来说就是静止的,就可以轻松的抓住它。这就是徒手抓飞行中的子弹的唯一条件。

但是,这只是假设理想情况下,毕竟子弹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每秒四百多米左右。一般来说能达到这样的速度的话,只有坐在飞机上才能满足条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没有人敢伸出手去抓子弹。

所以,在理论上,当两者速度一样或区别不大的时候,物体对我们而言是静止或者以非常小的速度运行,我们便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例如航天器的对接,就是将二者的相对速度不断减小,最后在相对速度非常小或者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进行对接。不然以航天器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撞上去就是一个大灾难。在理想条件成立之后还要考虑现实意义,想要徒手抓子弹,不仅要和子弹保持相同速度,还能够伸出手而不被其他条件所干扰,具体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徒手接子弹只是电视特效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网友:
别说子弹,元气弹都可以

网友:
一战时候的飞行员曾经这么干过。以为是苍蝇。

网友:
耳朵拉汽车、牙齿拉火车是目前的物理学解释不了的,有很多都是解释不了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很好解释啊

网友:
人的肌肉可以承受那么大的力吗?
还有硬气功,还有大变活人(当然,社会上有的表演是假的,这个社会就是真真假假),当时就在我家门口,搞了几个普通的大木箱子,彼此不连通、相距一段距离,把一个小孩子放进去,盖上盖子,再打开,人就不见了,用手摸也是空的,再打开另一个箱子,人在里面,穿的花花绿绿的,问他自己,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很多人在场,用手、眼见证。其实沧州、北京也有高人,只是不愿意示人而已。当然,不是说那部电影是真的,只是说高人有,这个世界不是目前的科技能衡量得了的,而且有很多东西,是被很多国家封锁的,不让人知道的,而且有的极权国家,故意......

网友(点评):
障眼法用的好而已。

网友(点评):
可不是障眼法,那么多人现场随你怎么搞箱子

网友(点评):
其实钱学森还是比较开明的,世界上越是了不起的科学家越是如此;很多科学家、科学发现背后的故事也没有人留意

网友A:
相对速度

实例:子弹出膛后的速度是400m/s,那么从子弹上反射发出的光的速度是光速+400;枪手扣动扳机,从这一动作上反射发出光的速度就是光速,这一速度比子弹反射光的速度要慢。那么我们应该是先看到子弹从枪膛出来,再看到枪手扣动扳机;很显然,这是违背常理的,

请问,作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速度

实例:子弹出膛后的速度是400m/s,那么从子弹上反射发出的光的速度是光速+400;枪手扣动扳机, ...

很好解释,子弹出膛的速度太快,肉眼难以捕捉,必须借助高速摄像机。枪手扣扳机速度远低于子弹出膛,肉眼容易捕捉。

类似于李小龙踹你一脚,你还没看见,脸已经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