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为什么要斜着放

楼主(2019-03-19):
请教大家,振动盘出来的O型圈检测,传感器为什么要斜着放?

网友:
接触面积大一些

网友A:
这是对射光纤传斜着放可以避免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造成传感器误判

网友(点评):
你这答案靠谱。

网友:
什么传感器?

网友B:
图示是一组对射光纤,密封圈出料下方应该是有直线输送器的。
1、首先要明白这一组对射装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答:是为了在当密封圈已经填满整个输送轨道,且跑在最前面的密封圈已经到达后续的分料处或者工作位时,发信号让振动盘停止振动。
2、那么这组对射是如何发信号的呢?
答:这里设定对射光纤安装的位置到密封圈最终需要输送到的位置为100mm,直线输送器假设在某一设定频率时可以将密封圈以10mm/s的速度向前输送,当某一时刻A,光纤检测到一个密封圈路过,且接下来的一段持续时间B,光纤一直检测到有密封圈,如果这个时间B大于10秒(100/10),则可以判定密封圈必然到达指定位置,且从光纤到指定位置之间的轨道内已经填满密封圈,这时候就可以发信号给振动盘使其停止振动。
3、由2可以看出这个持续时间B很重要,在密封圈一个接着一个路过光纤时,那么如何持续的检测到密封圈,持续一个B的时间呢?
答:光纤在这安装形式无非两种,直的和斜的,先看直的,由于密封圈尺寸不能完全保证完全相同,且在轨道输送时密封圈与密封圈之间也不可能完全贴合,即时贴合根据密封圈的环形结构,也是点接触,垂直轨道安装的光纤传感器的光线照射到这个密封圈与密封圈之间的位置时,从发射短发射出光线将轻易穿过,光纤接收端接收,连续性失效。那么斜着装又如何呢,斜着装密封圈一个接着一个路过,光线始终斜着射在密封圈上,密封圈始终将光线隔绝,直至时间B之后给出信号,振动盘停止振动。
4、从以上三点也完全推测出,此处光纤应使用常开状态。检测不到密封圈时,断开状态,无信号,振动盘一直工作,持续B时间检测有密封圈时即持续B时间的信号时,振动盘停止振动。

以上所有参数,时间,均为方便理解而设,与实际或有所出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示是一组对射光纤,密封圈出料下方应该是有直线输送器的。
1、首先要明白这一组对射装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

专业,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射光纤传斜着放可以避免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造成传感器误判

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射光纤传斜着放可以避免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造成传感器误判

评论怪怪的  斜着放  他俩还是对射的啊  正着放也是对射的  只要是对射的  两个传感器之间都会有误判把  我怎么听不懂呢

网友:
斜着感应面积大   防止产品之间的间隙过小   误判

网友:
垂直放,两个件之间稍微有点缝隙,光线穿过去就会误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根据两个件之间最大允许的距离,利用三角函数或者别的公式算出倾斜角度,可以避免很小的缝隙造成的影响。

网友:
接触面越大,检测效果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示是一组对射光纤,密封圈出料下方应该是有直线输送器的。
1、首先要明白这一组对射装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

受教了,大神啊

网友:
防止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是一组对射光纤,密封圈出料下方应该是有直线输送器的。
1、首先要明白这一组对射装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

感谢大侠的耐心讲解,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
1.为什么不在终点设置一个感应位置,这是最直接能判断有没有料的。
2.如果送料的时候产品和产品有间隙,那为什么不加个延时判断?比如间隔1S还没有第二次感应到那就认为没有料了。这样不是可以不用斜着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耐心讲解,基本上明白原理了。请看15楼的问题。

网友:
楼主,什么传感器?传感器是大系,视觉,力学,嗅觉,温度等等,我目前接触过得传感器以压力传感器为主,主要看传感器基于什么原理,我遇到的有:
以电阻原理的:微应变传感器,拉线位移传感器,应变电阻传感器等等
以正玄原理的:振玄传感器器,
以水平面原理的:视觉倾斜传感器,
以视觉识别的:视觉裂缝传感器,沉降传感器,倾斜传感器,
以压电陶瓷原理的:压电陶瓷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
以磁感线圈感应的:有LVDT传感器,
温度,接触,干涩等等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射光纤传斜着放可以避免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造成传感器误判

get

网友:
是对射的吗?

网友:
增加光线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