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20):
这种是什么情况啊?突然就这样了,各位大神帮助我一下

网友:
点重画按钮试试!

网友:
点开草图,重新编辑下里边的约束关系

网友:
约束不对,删除重新搞就好了

网友:
要学习排错。做个设计,谁能保证不出个小错啥的?

网友:
下面绘制的特征影响了上面特征的基准,要么删除下面的重新画,要么删除上面的重新画

网友:
基准面或者尺寸约束出错了 找出来改好就行了

网友:
点开草图绘制,看一下里面的点或者线变成黄色,变颜色了是因为丢失了约束,重新约束一下就可以了,变红色就是多个约束冲突了

网友:
螺纹孔的基准给整没了!

网友:
螺纹基准面没了,重新定义。

楼主:
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