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设置打印线粗?

楼主(2019-03-20):
请教社友:如何设置打印线粗呢?打开“工具——选项——文档属性——线粗”选项,其中粗线选项有5种,哪个才是要打印的线粗呢?糊涂中。。。。。。

网友:
0.35就差不多了

网友:
是在线型里设置

网友:
除了细线和大于的其余都改成0.5

网友:
这个线宽和打印机也有关系,要就增加宽度。

楼主:
按大家的建议设置后,发现打印出的线条都是粗线,好像电脑识别不出来线型的粗线,中心线和轮廓线都是一样粗细。

网友(2021-08-15):
把轮廓线线宽改为.035就可以,细线改为0.18,如果不知道哪些是细线,去看机械制图,sw默认轮廓线不是0.35

网友:
|木然发表于 03-22 16:29按大家的建议设置后,发现打印出的线条都是粗线,好像电脑识别不出来线型的粗线,中心线和轮廓线都是一样粗细。
你打开文件设置,然后截图

网友:
是线形那个,而不是线粗,至于线粗是什么用,还没有研究过,改一下这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