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己做了一个ccd检测缺陷玻璃转盘机发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20):
为什么外面宣传的检测速度跟我实际做出来的速度相差甚远,是我技术不行吗?

我这个设备200次每分钟最多了 再多就不不行了 外面宣传的某些设备宣传可以达到最高速度1000次每分钟

我这设备每秒种处理3次左右,外面的设备每秒种处理理论上每秒处理16个左右,表示太厉害了。

难道是我的控制方式不对?

我这个设备的控制方式为工控机加PLC处理ng和ok产品的吹落。难道外面市面上的控制方式是另外我不知道的方式?求大神答疑

这个设备成本不算我的人工大概在7万左右,或许出于成本考虑没有用基恩士或者康耐视也有一定的原因吧

设备是自用的,目前看来还是比较顺利。

网友:
视频看不明白

网友A:
自己做的7万可以了。效率会低点,精度怎样呢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7万可以了。效率会低点,精度怎样呢

不是测尺寸 没有精度的要求   测的是外观缺陷  比如有毛刺,表面缺陷

网友B:
转着转着有一个甩出去了

网友:
外观检测这速度可以了,再快会拍不清楚的。外面说的都是单一外观或用高性能相机会做的。

网友:
取决于相机响应

网友:
相机和软件速度都应该挺快的,机械响应速度是瓶颈吧

网友C:
厉害啊!机器视觉、机电设计全套都会,NB。再降成本只能上FPGA或DSP,还能降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机器视觉、机电设计全套都会,NB。再降成本只能上FPGA或DSP,还能降一点点

没有找的外援,怎么可能 全都会

网友:
视觉软件直接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测尺寸 没有精度的要求   测的是外观缺陷  比如有毛刺,表面缺陷

这个可以的,膜拜大神,自己做的

网友:
别人的这种高速高精度都是硬件上加成的,就像低配和顶配的关系,你不能要求低配的配置能干顶配的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测尺寸 没有精度的要求   测的是外观缺陷  比如有毛刺,表面缺陷

是否工控机上的软件图像处理的速度已经到了极限?

PLC和吹气阀的迟滞是否有一点点拖后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着转着有一个甩出去了

我正想问lz呢,为何要圆周,直接直线不行么?

网友:
既然买的是基恩士,那就让供应商过来调试。

网友:
第一个感觉机械速度慢了,检测这边要看相机响应速度,整体机构检测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相机响应速度为主要考虑,机械部分就是选型问题了,想要速度快找快速度的转盘就可以

网友(点评):
改直线能否更快?

网友:
楼主,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玻璃转盘怎么固定的?用螺丝锁?

网友D(2019-05-09):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课题,想找你了解一下这个从直震到玻璃盘是怎么过渡的,怎么整平被测物件?

网友(点评):
什么产品 qq443006 17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课题,想找你了解一下这个从直震到玻璃盘是怎么过渡的,怎么整平被测物件?

我手机用不了,可以用私人邮箱吗?

网友:
楼主我给你发了邮件了

网友(2020-06-06):
版主你的设备运动控制是用的PLC还是IO板。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视频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是单工位 检测,人家多工位检测。

网友(2022-03-18):
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
已不再支援ADOBE FLASH PLAYER.......
尴尬了,看不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