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气路的装配图

楼主(2019-03-20):
    在做一个简单的设备,包括气路控制。现在遇到一个小问题,装配图里气路元件是错开布置的,在空间里分布,没办法用平面图的方式出一个清楚的示意图。想问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啊?直接出元件的装配图然后管线根据气路图再连接吗?

网友A:
每个接口都有编号,一般字母表示,CAD里面画就行了,和电器接线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接口都有编号,一般字母表示,CAD里面画就行了,和电器接线图差不多

哦哦,感谢。

网友:
是否可以像现场接线一样,每个对接线用线号给做出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