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19-03-20):
如图所示,两个导轨安装长条中间的支撑棒是否作为一个基准,公差为负10个,那安装滑块的公差可以分配多少呢

网友:
想装准,那就将轴台阶与两侧长板安装后,磨导轨安装平面。
或者,让装配现场调好,再装紧

网友:
中间安装孔两个长条一起加工,定位好后再磨导轨安装面

网友:
一侧做基准

网友:
导轨的一侧也是放开的,没有完全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