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罩组装方案

楼主(2019-03-20):
大神们,你们之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例。需把灯罩压合到外壳里面去。会有几种型号的物料,结构一致,外形尺寸不同,需考虑快速换产需求。如果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大神,能不能告诉一下大概方案啊?

外壳

外壳

外壳

外壳

灯罩

灯罩

灯罩

灯罩

楼主:
小弟在这里先拜谢各位大虾

楼主:
现在主要是卡在上料方式上了,因为要换产,用振动盘不太合适

网友A:
组装完的成品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完的成品什么样的呢?

就是直接压进去就好

成品

成品

成品

成品

网友A:
先看振动盘能不能兼容所有的规格(换产简单调节一下);或者多种规格配多个振动盘上料;还有就是用并联机器人分拣上料,看效率和成本那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振动盘能不能兼容所有的规格(换产简单调节一下);或者多种规格配多个振动盘上料;还有就是用并联机器 ...

这个有问过振动盘厂家,要调节兼容比较难。因为产量不明确,一个型号换一个振动盘不太现实。现在想的是摆盘上料

补充内容 (2019-3-20 14:03):
做的产品规格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的,用几个规格的振动盘可以满足现有生产任务,但有可能过两三个月换产品了,现有的振动盘有无法满足,还得更换

网友(点评):
“一个型号换一个振动盘不太现实”!有几种产品?就用几个震盘不行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不是有好几个蛤蟆在静候吗?需要哪个震盘工作就启动哪个震盘!我们公司的,一个设备六种震盘,谁规定不行的呢?

网友A:
摆盘太费人工了,预算够的话批量上料,提升到输送线摊平,视觉识别位置和方向,方向对的用机器人捡走去压装,方向不对的返回料框,循环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盘太费人工了,预算够的话批量上料,提升到输送线摊平,视觉识别位置和方向,方向对的用机器人捡走去压装 ...

可否简单画个示意图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简单画个示意图看看呢?

我给你做出来吧,签个合同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做出来吧,签个合同先

网友:
如果振动盘不好用,那只有靠传送带送料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