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机构,齿条怎么导向?

楼主(2019-03-20):
向各位大佬指教:
我想设计一个齿轮齿条机构,是齿轮旋转,齿条上下移动。
现在想保持齿条稳定上下移动,不晃,齿条设计什么简单的导向机构

网友:
滑轨滑块

网友:
直线导轨,你值得拥有

网友:
将齿条底面做成燕尾槽形式,或者将齿条装在直线导轨上

网友:
这个有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直线导轨

网友:
加工件  值得你拥有   我做过

网友:
我觉得最稳的就是直线导轨了,当然也可以用滑块固定

网友:
圆柱齿条,lz了解一下

网友:
齿条直接固定在直线滑轨上面了。

网友:
直线导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