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不清楚了,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9-03-20):
如图所示,有一个连通器(内有一定量的水),连通器左右对称,左侧与空气联通,右侧上部有盖子密封,并从气管处缓慢通入压缩空气。
问题:所通入的压缩空气达到多少压力,会有气泡从左侧冒出?

补充内容 (2019-3-20 12:50):
如果是U形管,假如U形管无限长,一端缓慢通入压缩空气,空气会从另一端冒出吗?

补充内容 (2019-3-20 13:23):
那气泡冒出的压力,都和哪些参数有关呢?貌似不是单纯的压强公式pgh能解决的。

网友A:
初中物理去了解一下

网友B:
压力和重力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压力大于压强(注意水排出去液位上升)就冒泡了

网友D:
右边液位下降(下降至隔栏的最低点),并都移动到左边,左边液位升高了,假设目前液位面至中间隔栏底部垂直距离为H,则右侧通入的相对气压= 1000*9.81*2*H(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液位下降(下降至隔栏的最低点),并都移动到左边,左边液位升高了,假设目前液位面至中间隔栏底部垂直 ...

如果是U形管,加入U形管无限长,一端缓慢通入压缩空气,空气会从另一端冒出吗?

网友(点评):
管径大会,小就不一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U形管,加入U形管无限长,一端缓慢通入压缩空气,空气会从另一端冒出吗?

那气泡冒出的压力,都和哪些参数有关呢?看来不是单纯的压强公式pgh能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气泡冒出的压力,都和哪些参数有关呢?看来不是单纯的压强公式pgh能解决的。

还有考虑水的黏度和表面张力、容器的材质、缓慢通入的气体到底慢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考虑水的黏度和表面张力、容器的材质、缓慢通入的气体到底慢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

问题看来复杂了。

网友F:
好像是物理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U形管,加入U形管无限长,一端缓慢通入压缩空气,空气会从另一端冒出吗?

会的,主要看压力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去了解一下

想不明白了,以前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和重力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能不能用ρgh压强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大于压强(注意水排出去液位上升)就冒泡了

水位会上升,但空气会进入水里并冒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物理原理

对,物理的,不是化学的,哈

网友:
既然水是一定量的.在水和空气不相溶温度恒定的情况下,只要右边的水位低于U型管内壁左右分界处的最高端.

网友(2019-09-03):
右侧水位下降到中间格挡低点的时候,水才会冒过去。压力就是左边多与右边的水的重量。可以给小学生做实验了。

网友(2019-12-11):
大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