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定距离分离机构 类似上瓶机一样 想买个现成的

楼主(2019-03-20):
求一个定距离分离机构 ,间距3.5mm (两个圆柱体间隙),圆柱体直径13mm   类似上瓶机一样 想买个现成的
需要分隔10个一次

网友:
增速输送线或者挡板定时间隔放行不行吗?

网友(点评):
感觉速度不行

网友(点评):
另外需要一次分隔10个零件

网友:
这种蜗杆式理论上好像是很可行,但实际动作效果还有待确认,建议直接采用振动盘送料更直接方便。。

网友(点评):
不知道会不会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