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钳夹持工件怎么样确保工件不变形

楼主(2019-03-20):
虎钳夹持工件时在夹紧状态下,会出现向上的变形,这样能确保不变形,还能夹紧?
可以从虎钳和装夹工艺两方面给一些提示吗?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零件形状?材质?尺寸?

网友:
夹什么东西,夹持以后要干嘛(会受到多大的外力)

网友:
不明确,不过实习时,钳工做螺母,夹持要垫铜皮的——本人由此吃过亏。

网友:
具体看零件形状,尺寸要求。
工艺岗位看着是闲职,得看会不会用了。
这可是精通机加工的人才能干的好,发挥出功效。

网友:
首先得保证虎钳夹持的两个工作面平行度要好点,其次,如果想不变形,虎钳轻轻夹持后,再加上压板压住,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怕伤零件表面,用铜皮垫在夹持表面。你说的夹持后零件会变形,这个要看零件形状,材质和夹持方式等。

网友:
条件具体点

网友:
这是问题其实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工装设计里面,对机构压紧部位增加限位块,以保证零件不被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形状?材质?尺寸?

45钢,100mm见方,20mm厚,这样的毛坯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