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码垛机的几个臂长度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9-03-20):
毕业设计给了个箱子20KG , 码大概1.5米 ,要怎么算那几个臂的长度啊,求大佬

网友A:
根据运动范围先粗定,再结合关节处的电机、减速机受载情况,反复校核-修改

网友:
找品牌机器人样本进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运动范围先粗定,再结合关节处的电机、减速机受载情况,反复校核-修改

就是小箱子长250mm宽200mm高200mm,地上排成3*3的方式,叠5层,运动范围就是600mm*750mm*1000mm,怎么粗定一个啊。我这第一次设计··

网友:
你是设计机械手,还是码垛自动设备啊,如果是后者,就不用管机械手臂长了,直接ABB或者其他选下机器人型号即可。

网友:
这个跟你所设计的结构有关系,一般码垛要么是六轴机器人,要么是行吊移动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