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同步带带宽

楼主(2019-03-20):
目前是需要一个同步带传动,电机功率150W,传递的扭矩10Nm,转速是100r/m,1:1传动。根据设计手册采用HTD-5m的同步带型号,根据公式算出来那个带宽是70mm左右。但是我感觉有点太宽了,结果有点夸张。求高人指点一下,或者根据经验,带宽可以减少吗?

网友:
确定后,同步带可以找我买  欧皮特 盖茨等国内外品牌都有  另外我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

网友:
同步带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你这是皮一下吗

网友:
什么品牌的电机,只有150W,在1比1的传动比下,扭矩能达到10NM,没见过,楼主搞错了吧,
你选同步带应该根据负载大小,如果负载大可以考虑内嵌钢丝的同步带。

网友:
扭矩是否正确,或者是否为同步带的多级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电机,在1比1的传动比下,扭矩能达到10NM,没见过,楼主搞错了吧,
你选同步带应该根据负载大小 ...

我觉得题主是不是想表达两个同步轮1:1

网友:
带齿的皮带

网友:
这个扭矩和转速带宽70可以理解,可以选更大节距的带子

网友:
建议楼主选圆弧齿同步带,我们自动化设计里面最常用这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