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小圆螺母M55*2.0的丝怎么画?

楼主(2019-03-20):
如图,在里面没有选到这个规格的。

还有,这个螺纹怎么可以设置的像“异性导向孔”里面的贴图一样,要不然实在影响速度啊。。

网友:
选合适的螺距即可,工程图再改标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装饰螺纹线楼主不知道吗

网友:
这种螺纹的造型,数模是其实是可以省略的,机加工图纸标准出来就行了,否则电脑会很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