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振动台同步振动的控制

楼主(2019-03-20):
各位大佬,我这边设计一个振动台,利用多个激振器的振动来驱动振动台台面振动,现在面临如何控制所有电机同步振动(相位振幅等参数都一致),是要有一套算法还是设计一个装置控制。大家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
用的啥电机?

楼主:
就是普通的电机   利用电机的高速旋转产生振动   问题是怎样控制多个电机的同步

网友:
异步电机?

楼主:
嗯嗯  就是普通的激振器   有十多个  布置在振动台下面    电机旋转产生激振力

网友A:
那从电上来说是不行的

网友B:
这种工况最好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C:
一个电机带偏心轮,振动平台四个角用弹簧或者橡胶支撑。
振动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带偏心轮,振动平台四个角用弹簧或者橡胶支撑。
振动筛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怎样控制这几个电机  让他们同步振动 有规律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况最好用伺服电机了。

那是不是要编一个控制算法 控制这几个电机的转动   问题就是 这个算法怎么弄  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从电上来说是不行的

要从控制方面来考虑吗

网友A:
频率?大小?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大小?振幅?

主要是控制振幅  相位   所有电机都要一致

网友(点评):
请说说大致的频率?大小?振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控制振幅  相位   所有电机都要一致

频率60Hz振幅1mm加速度5g  差不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60Hz振幅1mm加速度5g  差不多这样

哦,那用异步电机来控制是不可能的,只有想机械连接再用异步电机来控制才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用异步电机来控制是不可能的,只有想机械连接再用异步电机来控制才是可行的

好吧  谢谢你  我再找找其他方法

网友C:
我感觉还是用一个振动电机的好。然后通过连杆机构,或者偏心轮,使几个点同步运动。
今天刚好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用一个振动电机的好。然后通过连杆机构,或者偏心轮,使几个点同步运动。
今天刚好看到了一个类 ...

这个我之前见到过   现在振动台面5mx10m 而且上面还有需要振动的物品  一个电机带不动    需要很多个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