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承受力计算?

楼主(2019-03-20):
比如,M90X3的外螺纹,现在用液压拉伸器加载拉力在螺栓上,拉力1640KN,请问螺纹会不会被拉滑掉,拉秃。以前经常算螺杆应力,今天遇到说螺纹能不能承受!不会算啊。求大神赐教。谢了

网友A:
你还缺了个螺纹长度,螺纹的计算一般要计算挤压强度、抗剪强度和弯曲强度,具体的公式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那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里螺纹联接那一章就讲到螺纹的受力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缺了个螺纹长度,螺纹的计算一般要计算挤压强度、抗剪强度和弯曲强度,具体的公式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 ...

帮助别人是高尚的!

楼主:
找到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拉力164吨,假如有效螺纹数按照3计算,每圈螺纹的有效作用面积712mm2,材质45钢,抗拉强度600MPa,也就是600N/mm2,计算下来3个有效螺纹承载128吨,小于拉伸器的拉力,螺纹承受不住,如果按照4个有效螺纹数计算可以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164吨,假如有效螺纹数按照3计算,每圈螺纹的有效作用面积712mm2,材质45钢,抗拉强度600MPa,也就是60 ...

这个活塞杆在原有拉伸器拉力的载荷情况下,还要承受50顿的活塞力交变载荷。要保证不断,安全系数选用2.5   ,材料38CrMoAl屈服极限835MPa,现在验算螺纹牙是否在许用剪切应力以及许用弯曲应力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活塞杆在原有拉伸器拉力的载荷情况下,还要承受50顿的活塞力交变载荷。要保证不断,安全系数选用2.5  ...

螺纹连接根据载荷性质不同,其失效形式也不同:受静载荷螺栓的失效多为螺纹部分的塑性变形或螺栓被拉断;受变载荷螺栓的失效多为螺栓的疲劳断裂;对于受横向载荷的铰制孔用螺栓连接,其失效形式主要为螺栓杆剪断,栓杆或被连接件孔接触表面挤压破坏;如果螺纹精度低或连接时常装拆,很可能发生滑扣现象。

你这个属于受交变在合作用,疲劳断裂我也不会计算,我只能给你按照静载荷计算,拉伸器164吨加上50的活塞力,总计214吨,受力面积按照三圈的螺纹
数计算,大概是712mm2*3=2136mm2,这个应该该着屈服强度计算不是拉伸强度计算,38CrMoAl屈服极限835MPa,也就是835N/mm2, 相乘结果是1783.56KN,也就是178吨,不足以承受最大作用力,更谈不上有2.5倍的安全系数了,因为有效的螺纹圈数也就是3到4圈左右,你可以考虑加大直径或者加大螺距。

网友:
每圈螺纹的有效作用面积712mm2,咋算出来的?丹枫?谢谢

网友C:
月光,我也在搞液压螺母拉伸器,这几天也为螺纹强度和油缸壁厚犯
液压螺母拉伸器壁厚变形实际测量和计算出入很大?按缸筒壁厚变形公式δ=(D*P/G)*(((D2+d2)/(D2-d2))+r)
P为压力(MPa)
G为材料弹性模量210GPa
r为缸筒材料泊桑比 钢材取0.3
用40Cr材料,d为筒内径70,D 为大径103,压力150MPa
计算结果如0.4mm.实际测量0.1mm.
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计算出来 壁厚才15mm,这个在有空间的情况下,最好是取值在20mm以上

网友(点评):
你这是直径变形公式,可能计算有误,没0.4这么大吧

楼主:
这个是我查找的公式   但是很多地方都是还要在分母乘以一个载荷不均匀系数,大概是0.56,螺纹剪切与弯曲就是把螺纹展开,变成悬臂梁来计算。

网友C:
有两个问题:1.安全系数2.5-5,范围好大,咋选?2.结合圈数不超过10.那实际结合圈数12.是按10圈计算还是12圈计算?谢谢

网友(点评):
螺纹实际受力圈最多8牙 不会超过8牙

网友:
有缸体壁厚计算方法吗?还有壁厚变形计算方法?我用的是格莱圈,一般允许油缸壁厚变形量多少?变性太大会漏油吧?月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光,我也在搞液压螺母拉伸器,这几天也为螺纹强度和油缸壁厚犯
液压螺母拉伸器壁厚变形实际测量和计算出 ...

月光,谢谢,就是没啥空间,但150MPa,事实证明用40Crnimoa,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问题:1.安全系数2.5-5,范围好大,咋选?2.结合圈数不超过10.那实际结合圈数12.是按10圈计算还是12 ...

细牙承重超过10牙很普遍。应按实际的12圈算么。

网友:
按你笔记公式(我也有,网上下载的)我用40crnimoa材料,用抗拉强度许用应力980MPa计算,除以2.5 再乘0.56不均匀系数。只有219MPa,一个M38X2的螺栓10牙计算得只能有154KN的力,实际要承受321KN力很正常,那有如何解释?

网友(点评):
照你的计算,如果超过219MPA 前三牙螺纹变形量会很大 但是连接还是没有问题,因为后面的牙受力会增加

网友C:
702736,这个壁厚变形公式是材料力学教材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02736,这个壁厚变形公式是材料力学教材上的

这本书质量有问题。是直径啊,不是壁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质量有问题。是直径啊,不是壁厚

再有一个,你的壁厚也不好测吧?

网友:
加压前测量加压后保压150MPa,再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质量有问题。是直径啊,不是壁厚

是直径方向变形0.4,那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可实际测量0.1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直径方向变形0.4,那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可实际测量0.1左右

就是直径。还有你测量的部位?你最好把测量时的工况说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直径方向变形0.4,那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可实际测量0.1左右

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这句话让我对你的理解有怀疑。所以想请你说清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直径。还有你测量的部位?你最好把测量时的工况说说。

是测量缸体外径的变形量0.1m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这句话让我对你的理解有怀疑。所以想请你说清楚点

用千分尺测量的,直径变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测量缸体外径的变形量0.1mm

当时内压力是150MPa?,测量部离端部多少尺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千分尺测量的,直径变形量

还有啊,测量点的读数要精确到0.001啊.比如测量点静态时读数103.000,加压后读数是103.010,且要是直径上几个角度的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径上变形也有.0.2mm变形,这句话让我对你的理解有怀疑。所以想请你说清楚点

有没有另外计算壁厚弹性变形的公式,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啊,测量点的读数要精确到0.001啊.比如测量点静态时读数103.000,加压后读数是103.010,且要是直径上 ...

行程就10MM,加压150MPa,活塞起来9mm,测量中间加压部位的直径,大了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啊,测量点的读数要精确到0.001啊.比如测量点静态时读数103.000,加压后读数是103.010,且要是直径上 ...

当然是平均值。0.1MM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行程就10MM,加压150MPa,活塞起来9mm,测量中间加压部位的直径,大了0.1MM

那就不对了,这公式适用于离开端面足够距离的场合啊,公式应该就是这个,请注意不是壁厚,是直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对了,这公式适用于离开端面足够距离的场合啊,公式应该就是这个,请注意不是壁厚,是直径

那有适合短距离变形的公式吗?直径变形0.1MM,壁厚变形更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对了,这公式适用于离开端面足够距离的场合啊,公式应该就是这个,请注意不是壁厚,是直径

工况有些地方小,要求压力高,壁厚太薄要炸缸或漏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适合短距离变形的公式吗?直径变形0.1MM,壁厚变形更少了!

影响因素又多了,没见过公式。壁厚变化肯定还要小,忽略不计吧,,你关注壁厚有啥用处?

网友:
看你的安全系数大致有2倍了吧?

网友:
大致按你公式算,心算大致是0.2左右啊,你说是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况有些地方小,要求压力高,壁厚太薄要炸缸或漏油

你是怕壁厚变薄影响强度?这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事,你只要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怕壁厚变薄影响强度?这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事,你只要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谢谢指教,那螺纹载荷咋校核?按版主笔记公式(我也有,网上下载的)我用40crnimoa材料,用抗拉强度许用应力980MPa计算,除以2.5 再乘0.56不均匀系数。只有219MPa,一个M38X2的螺栓10牙计算得只能有154KN的力,实际要承受321KN力很正常,那有如何解释?

网友D: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拉力,剪力还是弯矩计算。抛开是啥先谈谈。比如计算下来是可承受154KN,那是考虑了各种安全系数了,实际能承担的就是没这些系数的值,比如你这个例子中,就有可能是154*2.5/0.56=700还要多.
还有承担这么大力的一般细牙不止10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拉力,剪力还是弯矩计算。抛开是啥先谈谈。比如计算下来是可承受154KN,那是考虑了各 ...

按螺纹弯曲强度校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拉力,剪力还是弯矩计算。抛开是啥先谈谈。比如计算下来是可承受154KN,那是考虑了各 ...

是液压拉伸螺母的,是计算螺纹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拉力,剪力还是弯矩计算。抛开是啥先谈谈。比如计算下来是可承受154KN,那是考虑了各 ...

用了10牙没问题

网友D:
一般10牙细牙偏少.M38厚20属于簿的了,要我一般要25以上厚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10牙细牙偏少.M38厚20属于簿的了,要我一般要25以上厚度

就想找到理论根据,牙数多当然安全,但高度有限制,根据同类产品德国制造还要紧凑,材料也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想找到理论根据,牙数多当然安全,但高度有限制,根据同类产品德国制造还要紧凑,材料也用一样的

蛮好,起点蛮高.接触这么高的压力的产品.有的人一辈子也没遇到过150MPa的产品

网友:
膜拜下大神,今天也在为怎么计算螺纹抗拉强度着急,学习下~

网友C(2019-04-23):
月光狼人,有关螺栓拉伸器能和你探讨吗,壁厚的螺纹强度,还有用啥材料,我们用150MPa

网友:
月光狼人,液压螺栓拉伸器行程都不长6,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月光狼人,有关螺栓拉伸器能和你探讨吗,壁厚的螺纹强度,还有用啥材料,我们用150MPa

我们的都是用的42CrMo调质处理,

网友:
材料的许应力是屈服强度吧?能帮看下316L材质,150MPA,M120螺纹,有没有合适的螺距,预留50mm螺纹连接

网友(2020-04-15):
能加下你好友吗?13064704594,有好多液压拉伸器设计方面请教,谢谢!!

网友:
请教下液压拉伸器拉伸轴螺纹的疲劳极限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2021-04-03):
请问大家,有螺栓拉伸器壁厚计算公式吗,有2个壁厚,一个是受内压,一个受外压。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B:
拉力164吨,假如有效螺纹数按照3计算,每圈螺纹的有效作用面积712mm2,材质45钢,抗拉强度600MPa,也就是60 ...

你好!每圈螺纹的有效作用面积712mm2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