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力学分析软件

楼主(2019-03-20):
道友好,本人设计了一套机器人夹具,如图所示,前面为两个气缸带动,后面夹住一个工件,整体来说属于连杆机构,我想根据气缸的缸径去计算他的夹持力,请问有什么软件没,本来想用solidworks simulation,但是发现是计算夹具的强度的,夹具的强度我不考虑,主要是想要夹持力。本人学渣一枚,理论力学的东西还给学校了,请各位道友帮忙,谢谢!

网友:
理论力学走起

网友:
simulation  不行?还是你不会用?

网友:
如果是机器人上下料的话,纯摩擦的情况下,夹持力=工件质量×200×1.5系数。
如果是机器人打磨去毛刺的话,纯摩擦的情况下,夹持力=工件质量×200×6系数。
综上,看你机器人某些姿态会不会导致工件只受纯摩擦力。

网友(点评):
200 是什么意思 Dalao 科普下

网友(点评):
你这 摩擦力 是不是选的 太小了 0.005

网友:
还有你那两个气缸不可能同步运行,可能会导致卡顿……

网友(点评):
同感,一看见两个气缸带一根轴就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必须一卡一卡的

网友:
simulation是计算机械结构强度的,看看机械零件或部件在某种力的作用下会不会发生变形?会不会结构上发生破坏?是一种验证性设计。

你这是力学计算,需要根据理论力学知识根据构件或机构其受力或者动力学计算。

网友:
用sw草图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ANSYS可以啊,专业的分析软件,还有ug它自带的有。

网友:
虚位移原理。今天回复了两个帖子了,虚位移原理。翻翻之前大佬们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