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啮合运行噪音

楼主(2019-03-20):
如图,框架小车在两条线轨上桶过电机驱动齿轮齿条运动。噪音特别大,请问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造成噪音大。

网友A:
运行速度多少?噪音与齿轮齿条的安装精度,加工精度,润滑情况都有关系。

网友B:
1.是不是斜齿,2.看图上没有润滑系统。3.安装的时候是否有调齿条和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不是斜齿,2.看图上没有润滑系统。3.安装的时候是否有调齿条和导轨的平行度。

嗯同样精度斜齿能好点

网友C:
整体架子是不是都在抖

网友:
直齿传动速度过快声音就会大点,斜齿相对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速度多少?噪音与齿轮齿条的安装精度,加工精度,润滑情况都有关系。

速度12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不是斜齿,2.看图上没有润滑系统。3.安装的时候是否有调齿条和导轨的平行度。

直齿,有润滑系统,平行也调了的

网友(点评):
直齿本身就是缺陷,剩下的就可能是速度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架子是不是都在抖

架子没有抖,就是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