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根轴之间的距离固定死

楼主(2019-03-20):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助

网友A:
把两轴之间的距离固定死是什么意思?两轴中心线的轴承座孔就能实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轴之间的距离固定死是什么意思?两轴中心线的轴承座孔就能实现这个。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固定两根轴的方法,让两根轴不松动,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轴之间的距离固定死是什么意思?两轴中心线的轴承座孔就能实现这个。

有没有跟好的其他方法

网友:
轴承座调节丝杆加弹簧

网友B:
给两根轴之间添加距离约束

网友:
机械设计的能耐就在于此,由简到繁,由繁到简。手把手教的没用,而且反感,自己折腾去吧!

网友:
焊住,肯定不会再变动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要不变做什么通槽呢,干脆焊死

网友:
机械手册多翻翻看看

网友C:
你图上的结构两滚筒肯定要调节的,为什么要固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上的结构两滚筒肯定要调节的,为什么要固定死?

那调节好之后它会不会松动,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调节好之后它会不会松动,不太清楚

通常是在槽口上装一横压板,压板固定在槽口上,压板正中有螺纹孔,调节螺栓调整间距,调好后,用螺母并紧定位

网友:
经验少 现成产品见地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两根轴之间添加距离约束

哈哈,就不知道他问的是软件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你这个工作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才算定死,0间隙吗?可能实现吗,你轴固定在轴承上,轴承游隙就在变,你不给个范围怎么定死

网友:
你的意思是滚筒调节好位置了,锁死位置,是这样吗?

网友:
其实想知道,你想问现实中如何设计使轴距固定,还是软件

网友:
用一段圆钢,两头车床车一个比轴径大的内孔,然后插一条键槽,轴上也插键槽

网友:
把板钻和轴一样的孔,调好位置后,套在轴上,固定的牢牢的

网友:
每侧轴承座之间,加一个正反扣螺丝螺母固定调节机构。即可调节轴距,又可自锁固定。

网友:
尝试理解思考了很久...我看着轴承座上似乎有牙,应该是有调节螺杆的。lz的意思是两杆距离调节螺杆定死后怕松动吗,一般螺杆加了螺母跟板对顶后不是太大震动冲击都不会有问题了。如果还是怂,轴承座上打个牙孔白色框架上面拉个槽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