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适配的加工件,加工件的公差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9-03-20):
如题,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是相互配合的两个零件的加工公差还是配作的两个零件的加工?看看你的具体例子是什么?

网友A:
哈哈,我终于可以把当年毕设老师的话拿出来用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终于可以把当年毕设老师的话拿出来用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理!哈哈

网友:
看应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短孔小孔  2丝间隙。长孔大孔5丝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