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件出现变形

楼主(2019-03-21):
各位大侠,激光切割240×480×1.95不锈钢板,切完之后,出现弓形,应该是热变形,请问有什么方法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或者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成品要求不平度不大于0.5毫米,现在都快2毫米了!

网友:
成品不是应该要钻孔装配吗,装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水刀了解一下

网友:
真够外行的,你能找激光下料,难倒厂家没告诉你这变形是正常现象吗?还有一种手段叫整形!

网友:
“请问有什么方法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或者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就我所知 没有

网友:
看调整进给量能减少热变形不,1.95不是很厚。

网友:
激光切割都是有个热变形的,去不掉,后期想办法整形吧,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线切割吧,或者水割

网友:
可以在图层处理上,分层。或者在切割顺序上做改变,可减少热影响

网友:
是不是材料有问题,一般没有这么大变形吧

网友:
再增加一个平面校正的工艺。

楼主:
谢谢各位,似乎需要再增加一道平面整形工艺了!

网友A:
怎么没人说用数控冲床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说用数控冲床加工呢?

小零件,批量还不大,为了它再买一台数控冲,感觉有点不划算!

网友:
看你的产品也不大,一般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变形,应该是本身材料就有问题,平整度太差了

网友(2019-07-01):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变形啊,是不是母材就不平整,切割后应力释放变形才这么大啊

网友:
你这 应该板材在切割前就变形了,一般你的切割件上没有太多孔 不会变形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