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高手

楼主(2019-03-21):
这两个等边三角形怎么添加约束能让两个三角形的中点重合,
最后要达到的是小三角形在大三角形的中心,两个距离50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A:
画零件图的时候,在基础平面上画三角形(用多边形工具或者辅助圆),三角形中心定位在原点。特征选拉伸-薄壁特性,两端拉伸。(另一个也一样),配合的时候直接原点重合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零件图的时候,在基础平面上画三角形(用多边形工具或者辅助圆),三角形中心定位在原点。特征选拉伸-薄 ...

我这个是单个画的,一根边画的,,然后再装配成三角形,再然后两个三角形装配的,这种的怎么解决?
多谢!

网友B:
无需高手。不是太菜的鸟都能搞定。如果你搞不定,那肯定是太菜了。

网友C:
那就添加辅助线,用辅助线上的点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高手。不是太菜的鸟都能搞定。如果你搞不定,那肯定是太菜了。

哈哈,那我可能是太菜了,,我也是自学的SolidWorks刚没多久,,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没人带

网友(点评):
谁懂我们初学者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添加辅助线,用辅助线上的点重合

好的,,我试试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单个画的,一根边画的,,然后再装配成三角形,再然后两个三角形装配的,这种的怎么解决?
多谢 ...

装配图里先画个草图或者布局,让零件与草图配合

网友:
自己分别在两个零件里创建中心参考面或轴,然后装配体里约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我可能是太菜了,,我也是自学的SolidWorks刚没多久,,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没人带

都有这个过程 没什么可耻的 慢慢就成为别人眼中的高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我可能是太菜了,,我也是自学的SolidWorks刚没多久,,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没人带

这个行业都是这样一步步成长的

网友:
看你图上这个样子,干脆三角形的角那的线线重合好了

网友:
两个宽度配合,轻松搞定

网友:
两个三角形,每个辅助画一个中心,然后两个三角形中心重合,最后,两个三角形再面平行,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好装配的,最好做出装配基准出来。

网友:
两个零件分别画草图中心线重合,装配体里重合点配合关系重合,选择需要的面约束平行

网友:
初学者把SolidWorks的自带教程跟着做一遍,也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可以这么做:
1、两个(原点在连接面)的配合加一个(三角面和基准面)重合和一个(三角边面与基准面)平行,固定一个三角
2、再来两个(原点在连接面)的配合加一个(三角边面与基准面)平行,最后(两三角同位面距离50)确定第二个三角位置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