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铣椭圆问题

楼主(2019-03-21):
   GSK980MDI数控龙门铣,XY平面铣圆孔45度角方向椭圆。排除反向间隙,X轴与Y轴不垂直,XY向电子齿轮比也正确。感觉X向起步慢。

网友:
你这问题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
看看z轴是不是绝对垂直于平面,你这椭圆了多少?
这是新机床还是老机床?看看丝杆和导轨有没有问题。
你说的x轴起步慢这也不科学啊,数控传动都是伺服驱动,不存在哪个先移动后移动的,要不然伺服电机就不合格了

网友(点评):
调比例增益值

网友:
看着像丝杠磨损造成的,各检测一下X轴和Y轴丝杠的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实在不行,找供应商售后解决。

楼主:
调比例增益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