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住这个齿轮和蜗杆是如何连接的吗

楼主(2019-03-21):
各位大侠,昨天现场看了一个设备,是一个手摇的减速器,但是其中蜗杆和蜗杆上的这个齿轮是如何连接固定的,始终没看明白。两者是通过平键固定呢,还是别的方法。蜗杆是4模的,,有了解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蜗杆蜗轮安装顺序,是先安装蜗杆呢,还是先蜗轮呢?

齿轮与蜗杆

齿轮与蜗杆

网友:
反面打骑缝螺丝也可以

网友:
可能就是一体的吧,先装涡轮再蜗杆

网友:
一体也正常,齿轮与蜗杆有那么宽的间隙。
蜗杆传动机构的装配顺序,根据具体结构的情况而定

网友A:
是一体的,能做的。一般先装蜗轮后装蜗杆,蜗杆可以顺着蜗轮的齿旋进去,不然蜗轮只能硬卡进蜗杆的齿里。

网友:
一体的可能行比较小,再看看吧,一般涡轮会有安装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体的,能做的。一般先装蜗轮后装蜗杆,蜗杆可以顺着蜗轮的齿旋进去,不然蜗轮只能硬卡进蜗杆的齿里。

加工是不是很贵,我们只做一个。

网友:
装配好一起敲进去的。

网友(点评):
怎么装配呢,齿轮和蜗杆是用什么方式连接固定的呢?

楼主:
@老鹰 能不能把我这个帖子移动到机械设计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