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个工件在SW装配中怎样操作才能同心?

楼主(2019-03-21):
如图,一个平垫片与另一个圆环体,这二个工件在SW装配中怎样操作才能同心?

网友:
辅助线都做好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我做UG时用的,但SW就不知操作了

网友A:
昨晚刚看的快手讲的这个,好简单,移动或者装配设定啥的,看他是点了2个零件圆心自动就正了
别回,别问,我不会sw

网友(点评):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在显示里面有显示临时轴, 将临时轴显示出来以后轴线重合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这是扫掠成型的,不是回转生成的啊

网友:
您也初学sw?

网友(点评):
软件公司查得紧,UG不能上了,所以只能用SW了。简单的会一点,有难度的还要求大伙

网友:
笨辦法:分別建立輔助實體基準,不要合併。裝配圖內配合完成后,再隱藏掉。

网友(点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么高级软件肯定有对应的路径的啊

网友:
安装优酷客户端 搜索SolidWorks装配 里面很多视频教程的

网友(点评):
也只能这样,不过UG还行,SW应该能过关

网友:
点虚线 跟另一公斤外圆 配合 同心

网友:
你吓到我了。

网友(点评):
你们基础好运动脑筋应该可以,我真的还研究不动。

网友:
先创建平垫片轴线 然后用碘片的轴线与圆环草图中圆的中心配合,圆环草图可以在设计树里点出来 你试试

网友(点评):
看来只能借助重设的基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刚看的快手讲的这个,好简单,移动或者装配设定啥的,看他是点了2个零件圆心自动就正了
别回,别问, ...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本身有接口那肯定简单了

网友:
做个参考轴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我认为这样肯定不是最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