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正公差负公差怎么选用

楼主(2019-03-21):
述小弟才疏学浅,销钉定位都是过盈配合吧?为什么有负公差的销钉,正公差和负公差都用在什么情况想

网友:
正公差是用在偶件相互定位,负公差是用在非定位且活动的场合。

网友:
个人习惯:
1、精准定位 / 永久或半永久连接的情况,用正差
2、辅助定位 / 活动零件 / 抗剪的情况,用负差

网友:
我们治具上面都是这样要求的,如果两个都做成松配合,销钉很容易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