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灯会越用越暗呢?

楼主(2019-03-21):
刚买回来的LED灯,总是特别亮,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很多灯会变得越来越暗,为什么你家的LED灯具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今天就带你们一探究竟!

要了解为什么你家的LED灯会越来越暗
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个专业名词

LED光衰
LED光衰是指LED经过一段时间的点亮之后,其光强比初始光强会降低,且不能恢复,即降低的部分称为LED的光衰。
/光衰曲线图/

LED灯虽较之白炽灯、荧光灯在光衰上有所改良,但是也不能完全克服光衰问题。LED灯产生光衰主要有两大因素。
(1)LED产品本身品质问题
· 采用的LED芯片品质不好,亮度衰减较快。
· 生产工艺存在缺陷,LED芯片温度过高,使芯片衰减加剧。
(2)LED灯具散热性能
· 散热性能越好,LED工作温度越低,光衰越小,LED寿命就越长。

驱动器损坏

LED灯珠要求在直流低电压(20V以下)工作,但我们平时的市电是交流高电压(交流220V)。把市电变成灯珠需要的电,就需要一个装置,叫做“LED恒流驱动电源”。
理论上来讲,只要驱动器的参数与灯珠板相匹配,就可以持续供电、正常使用。驱动器内部比较复杂,任何一个装置(比如电容、整流器等等)发生故障,都有可能引起输出电压的改变,进而引起灯具发暗。

驱动器损坏是LED灯具中最常见的一种故障,通常更换驱动器后,都可以解决。
LED烧毁
LED本身是由一个一个的灯珠组合而成,如果其中一个或一部分不亮了,则势必会使得整个灯具发暗。灯珠一般是先串联再并联——所以某一个灯珠烧毁,就有可能导致一批灯珠都不亮了。
烧毁后的灯珠表面有明显的黑点,找到它,用一根电线接在它的背面,将它短路;或者更换一个新灯珠,都可以解决问题。

LED偶尔烧毁一个,可能是碰巧了。如果频繁烧毁,则要考虑驱动器问题——驱动器故障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烧毁灯珠。
知道了光衰产生的原因,那要延长LED灯具的寿命就好办了。虽然光衰是一定的,但光衰的大小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延长LED灯具的寿命,把光衰降到最小,应做到以下几点:

挑选质量好的LED灯具
首先,我们应尽量挑选质量和散热性能较好的LED灯具。在使用过程中也应尽量减少灯具的工作负荷,才能延缓光衰速度,延长灯具寿命。

正确安装
正确安装室内灯具是延长灯具使用寿命的前提
如果安装不正确,灯具很容易坏掉,有时候甚至发生爆裂,短路起火,非常的危险。例如:卫生间的灯须装防潮类的灯具,厨房的灯应特别注意防油烟和水汽。

避免频繁开关灯
家庭中室内灯具在使用要注意,不要频繁地开和关,因为灯具在频繁启动的瞬间,通过光源的电流都大于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使得灯丝温度急剧升高加速升华,从而会大大减少其使用寿命。
定期检查
定期的对室内灯具进行检查,尤其是吊灯。一方面检查线路是否有老化,另一方面要检查吊灯的悬挂是否安全,吊灯都是悬挂在重要位置或人来人往较多的地方,其安全稳固性应是第一位的。
最后重点建议:灯具关乎家庭用电安全问题,不能贪一时便宜选择劣质产品。有质量保证、有完善售后服务、有专业灯具安装指导的才是我们的选择哦。

网友:
原来如此,质量检测需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