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设计分型的10大原则,你知道吗?

楼主(2019-03-21):
1. 锁模力的考虑

模具的侧向锁模力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对于投影面积较大的大型产品,应将投影面积大的方向放在前后模开合模方向上,而将侧投影面积较小的作为侧向分型。

2. 符合产品脱模要求
分型面也就是为了产品能顺利取出模具的。因此,分型面的位置应该选在产品断面尺寸最大的部位,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3. 分型面的形状
一般的产品,常常采用一个与注塑机开模运动方向垂直的分型面,特殊情况下才采用其它形状的分型面。分型面的形状以方便加工和脱模为原则。像某此弯曲的产品,分型时就得根椐它弯曲的曲率来。

4. 确保产品外观和质量
分型面不要选择在产品光滑的外表面。外观面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有夹线及其它影响美观的线条出现的;有些有同心度要求的产品,得把有同心度要求的部分全部放到同一侧,这样才能保证其同心度。

5. 方位的确定
在决定产品在模具里面的方位时,分型面的选择应该尽量防止产品形成侧孔或者侧扣位,应避免采用复杂的模具结构。

6. 有利于脱模
一般的模具的脱模机构都是在动模的,所以选择分型面时应尽可能的使开模后产品留在动模。因此对于有些有可能粘住定模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加做定模辅助脱模机构。

7. 考虑侧向开模距离
一般的侧向机械式开模的距离都是比较小的。因此选择分型面时应把抽芯距长的方向选择在前后模开合的方向上,将短的方向做为侧向分型。

8. 模具零件易于加工
选择分型面时,应把模具分割成易于加工的零件,减小机加工难度。

9. 利于排气
当把分型面做为主要排气时,应该把分型面设计在塑料流动的末端,以利于排气。

10. R分型
对于模具设计分型很多产品,分型面处有一整圈R角的,这时的分型得考虑到R最佳分型,不能出现尖的一边。

网友:
塑料模具现在形式大不如以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