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R(Q355R)为啥是355呢?

楼主(2019-03-21):
一样的牌号么,新出来的型号????没听说过

网友A:
是的,刚改不久,两者一样,废弃345的叫法,原因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刚改不久,两者一样,废弃345的叫法,原因复杂。

原因复杂?突然想知道什么原因了,可否讲讲

网友:
屈服强度和国际接轨吧。不然选用近似材料,总感觉达不到客户要求哈!

网友:
【Q345钢种再见,明年2月起改为Q355!_手机搜狐网】http://m.sohu.com/a/282815194_313737

新国标《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2018将在2019年2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根据新国标,取消Q345钢材牌号,改为Q355,跟欧盟标准的S355钢材牌号对应。

Q345是一种钢材的材质。它是低合金钢(C<0.2%),广泛应用于桥梁、车辆、船舶、建筑、压力容器等。Q代表的是这种材质的屈服,后面的345,就是指这种材质的屈服值,在345左右。并会随着材质的厚度的增加而使其屈服值减小。

再见了,Q345钢种!

网友:
这号已经改过一次了,原来常见16Mn

网友:
叫法不一样而已,换汤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