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完成后,圆度不好

楼主(2019-03-21):
我们都知道卧式车床,或者磨床,加工细长轴,或者空心轴,在工件中间位置容易失圆,表现为加工完成后,圆跳动偏大,圆度不好,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形状,是椭圆?三角圆?还是鸡蛋?或者其他复杂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形

我说的是工件中间截面的形状

网友:
打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三坐标来测量啊

网友:
三坐标打点出来,电脑上模拟出形状,可以测出来。

网友(点评):
大型轴,无法三坐标,都是用直径法算出来的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