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机构力学分析

楼主(2019-03-21):
发不了短视频,各位看看这几个图片,看能不能看明白,这个机械机构的受力感觉自己分析的不对

小齿条向左移动,手爪向右移动(不好意思,图片上的字打错了)

楼主:
这个机构的优点,可以放大行程

网友A:
与左下角齿轮连接的黄色的连杆是固定在橘红色底座上吗?从你给的几个图片看,四边形机构的变形过程中,这个黄色连杆相对橘红色底座的角度和位置一直没变化。

给左下边齿条1000N,这个力给齿轮的转矩等效到右边抓手上。

网友B:
虚位移原理
8073353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左下角齿轮连接的黄色的连杆是固定在橘红色底座上吗?从你给的几个图片看,四边形机构的变形过程中,这个 ...

右边的手爪也是1000N吗?这个结构增大了行程,力不减小,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位移原理

是不是每一个瞬时态,输出的力都不一样,完全伸直的时候右边手爪输出的力是1000N,不太明白,大神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谢谢

网友C:
数了数机构由13个活动件组成,细看只有3个,一个驱动杆(两头固定齿轮)和一个被动杆(一头固定齿轮),以及固定齿轮中心距的连接板,即图中的黄色横杆,起保持运动方向的作用。3个齿轮的滑动副,一个齿轮的高副,试算自由度:f= 3n-2p-h= 3x3 -2x3-1 =2,需要一个驱动件(齿条等)和一个上下控制件。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了数机构由13个活动件组成,细看只有3个,一个驱动杆(两头固定齿轮)和一个被动杆(一头固定齿轮),以 ...

只有一个自由度,黄色横杆是虚约束,在机构运行过程中,黄色横杆和两个齿轮组成的梯形没有变化,所以是虚约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自由度,黄色横杆是虚约束,在机构运行过程中,黄色横杆和两个齿轮组成的梯形没有变化,所以是虚 ...

请写出自由度计算式来,你那个横杆解释和我的理解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写出自由度计算式来,你那个横杆解释和我的理解是一致的。

3*6-2*8-1=1

楼主:
引用 楼主:
3*6-2*8-1=1

除机架6个

网友:
稳定如何,机械抓手是如何吊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