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壳类立车夹具

楼主(2019-03-21):
自定心内孔,撑点采用摆动式

网友A:
请问高低不同的这三个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低不同的这三个起什么作用?

三撑点在螺旋线上,不等高工艺毛基准即三撑点有高度要求
下腔直径小于上腔直径
总感觉撑点摆动式高度不稳定

网友:
弹簧做为动力源吗?

网友B(2020-09-11):
夹紧力是如何释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紧力是如何释放的?

弹簧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