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孔求教

楼主(2019-03-21):
五个截图,第一个图是想打4个孔,完成后变成了2 个,
然后,多打几个试试
结果是只打在左边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重点一    我左右草图、凸台拉伸同时进行,并且建模在打孔前(见菜单图)。
重点二   在UG建模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与中间红色件求和(组成一个实体)就可以,而SW这样的功能有没有?在哪里调用?

楼主:
我把SW2016的原始数模发上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t0P8ey

网友:
打孔的时候特征范围选择没有选中实体右边的那个实体

网友(点评):
你这意思是?可我都加点了,还有一张图点加了那么多啊

网友A:
你那两个块是两个实体了,打孔默认只会打一个实体。要么把那两个块合并实体,要么简单点,打孔的时候选择所有实体。

网友(点评):
可UG通过求和组成同一实体,而SW没有和的功能,照例讲会有自功组合成一个体才行啊。

网友(点评):
拉伸时有合并结果的选项,如果草图本身是两个封闭区域,好像不会默认勾选。

网友(点评):
@七曜神权 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里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又学了一招,非常感谢

网友B:
打孔前先画好孔位点再结合5楼即可 参见附件

网友(点评):
对照做了一遍,只是孔位调整要一个一个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孔前先画好孔位点再结合5楼即可 参见附件

威望-10是系统设定的 与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块是两个实体了,打孔默认只会打一个实体。要么把那两个块合并实体,要么简单点,打孔的时候选择所 ...

sw里有个命令叫组合,同UG里的布尔运算。

网友:
异性孔命令不能一次操作两个实体。必须在同一个实体上打孔。
这就是原因,这就是规则,就是SW自己的秩序。

网友(点评):
我本来想(也许是玩家都有过这种想法)二个凸台之间不需要另外操作就可以实现,或者肯定需要通过中间红色的进行求和之类操作才行。可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不会操作,太难了。

网友:
还是UG打孔方便,楼主为什么改用SW做设计?

网友(点评):
软件公司上访限止不给用

网友:
笨办法,你可以先打完两个,然后再打另外两个。

网友(点评):
新手这种习惯不能养成,这样以后修改也麻烦

网友:
在ug里用布尔运算时我也试过,后来重启电脑就ok了

网友:
打孔最下方,有个可以选择的,所有实体,或者自动选择,还有一个所选实体。是这里的问题,你试试。

网友:
没有合并实体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