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黑锌为什么镀层薄不耐磨

楼主(2019-03-21):
45钢镀黑锌为什么镀层薄且不耐磨??
感觉比发黑(发兰)好不了多少,往纸上一推就露基材了!!!

黑锌为什么比彩锌的性能差远了??

是否造假了!

网友:
镀锌本来就不耐磨

网友:
镀锌只是防锈,又没有加硬度
8073353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以镀黑铬啊

网友:
记得之前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为了环保镀黑锌,结果镀层强度很差,没法用。

楼主:
白锌应该好一些吗?

网友:
因为镀的材质不铜,我们现在做的零件也还是采用镀蓝白锌的工艺,表面镀层有些硬度的,不需要那么容易脱落。

网友(2019-04-29):
最早黑锌是使用铬酸和硝酸盐来配置的,因为铬酸不环保,所以现在很少用,那个时候黑锌是比较耐磨的

环保的黑锌有几种配方,但是总体来说成膜效果很差,所以在镀锌钝化中,市面上的黑锌效果都不好,耐磨性耐蚀性都是镀锌钝化中最差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上一层黑漆在表面,哈哈

网友(2019-11-29):
耐磨涂层,可以联系我

网友:
镀锌好像耐磨性都不咋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