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模型超出1000m的限制——这是为啥?

楼主(2019-03-21):
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基本无解

网友: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超出了长度限制,或者是你打开其他格式的文件,也会偶尔因为单位会建模原因出现这种提示。

网友:
1000m?好大呀

8073353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大吗?还有更大的

网友:
换个软件。。。

网友:
可以把默认单位设成英寸么?

网友:
设计这么大的数模?单位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后来转个X-T格式,低配置电脑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2019-05-27):
我今天碰到了这个问题,用inventor打开存为ipt,然后用solidworks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