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码垛机液压手爪

楼主(2019-03-21):
我网上只能找到怎么根据夹紧力来求液压动力,但手爪的各个部位尺寸比如手指长度啊怎么设计啊?求大哥指点

网友A:
根据图纸,简化模型,根据负载,计算受力,杆杠比例,自己调整。现货最好,校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简化模型,根据负载,计算受力,杆杠比例,自己调整。现货最好,校核一下

计算受力,杠杆比例那里就不知道怎么弄,没学好,要看哪本书有什么公式定理吗?

网友:
结构简图画出,连杆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