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固定在同步带上的负载来回运动

楼主(2019-03-21):
垂直安装,负载固定在同步带上,顶端同步轮+(直流电机+减速机OR伺服电机),能否靠一次按键操作实现负载来回运动呢?能大概说说过程吗

网友A:
伺服电机可以任意控制。其中一个位移作为下一个位移的触发。就这样来回运动就行了。死循环。

网友:
可以用一键操作控制来回运动。用一个同步带轮的旋转方向和位移信号控制。

网友B:
加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电机换向

8073353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就像磨床那样玩

网友C:
负载直接固定在同步带上这种操作没见过

网友:
现在用2楼方案的多!

网友D:
负载最好固定在滑轨上,再把同步带固定到滑轨或负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可以任意控制。其中一个位移作为下一个位移的触发。就这样来回运动就行了。死循环。

谢谢,一个来回行程就终止了,我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最好固定在滑轨上,再把同步带固定到滑轨或负载上

竖直安装中心距估计有个3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电机换向

一个来回行程就终止了,需要几个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直接固定在同步带上这种操作没见过

应该是两块夹片夹住 固定在夹片上的

网友:
这个是最普通的使用场合。

网友:
电控控制电机正反转这还不容易吗

网友:
带轮和负载相互垂直会好一点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任意控制

网友:
这个动作用不着伺服的,就电机正反转加行程开关就搞定,

网友:
马达不就可以控制吗?

网友:
控制上多加几个继电器和传感器能够实现这个 逻辑

网友:
同步带只能做传动使用,无法实现负载吧,一般负载是要另加直线导轨。

网友E:
在同步带上可以做一个齿板(与同步带齿形吻合)与同步带啮合,然后在同步带背面做一个平板(平板 齿板 同步带为一体,相互锁紧)随便怎么移动都可以,剩下的就是电气工程师的事情了

网友:
另外,我是专业制造中高端同步带轮的,所有齿形都可以做!进口 滚刀     专业齿形胶片对比   另外有国内外中高端同步带销售  可以随时找我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26931924

网友:
有点奇葩,负载挂在皮带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同步带上可以做一个齿板(与同步带齿形吻合)与同步带啮合,然后在同步带背面做一个平板(平板 齿板 同步 ...

我想应该也有快齿形夹板夹着

网友F:
伺服或步进直接程序控制就可以了,,普通电机加两个行程开关加一些电气控制件也可以。。看你选哪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或步进直接程序控制就可以了,,普通电机加两个行程开关加一些电气控制件也可以。。看你选哪种合适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也有快齿形夹板夹着

找我  以后向实体做带轮 齿轮 直接找我 微信电话都可以  皮带也可以有卖

网友:
伺服电机